LCD屏"少白色"(蓝色不够)

楼主(2010-04-10):
一台组装机液晶用的是NEC 14寸,屏幕基本正常,就是白色不够白,RGB色都有,调对度亮度也有反应,就是白色度不够,请教下是驱动板故障还是屏的问题,或是屏显电路,想确认下,谢谢!驱动板用的是RT2013B  最后测试出来是蓝色不够,并不是少白色,看来是蓝色少了,所以也就少白色度了

网友:
白色不够??

白色都是三基色组合而来的,如果白色不对肯定就是三基色不对。试着把三基色在菜单里调到一样,或者改一下色温,看能行不。

如果不不行最好是发个图上来看一下。

网友:
白色不够??

白色都是三基色组合而来的,如果白色不对肯定就是三基色不对。试着把三基色在菜单里调到一样,或者改一下色温,看能行不。

如果不不行最好是发个图上来看一下。
引用 网友A:
好的,效果如图

网友:
看起来偏绿像灯管衰退了!

网友:
换个灯管  或者背光看看

网友:
换个灯管  或者背光看看
引用 网友B:

高板板已代换过了,灯管倒没换过

网友:
有点像灯管老化的现象.....!!!!

网友:
明显的灯管老化现象。偏红

网友:
背景直接纯白色,把桌面的图标全部选不显示,显示器关闭几分钟,然后打开,看看刚刚打开的时候是不是颜色偏红,或者偏黄,如果颜色不是白色的,就是灯管老化了,换灯管小心点,我弄坏两块屏幕了。

网友:
对了,你还是正式维客,这个基本问题不用来问我们了吧?郁闷

网友:
是不是信号线的问题啊?

网友:
屏驱动换个试试,

网友:
换个屏驱动,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看上去感觉亮度不够,以前遇到过一次是驱动板引起的,有通用板的话,试一下。

网友:
换灯管试试。

网友:
可能是屏老化了,,换背光就行,,,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可是灯管也没有问题,高压板也没有问题,让人奇怪的是,我把灯管抽出来测试灯管亮度正常,插入屏内,亮度就不一样,一边亮点,另一边暗些,不解...

网友:
14寸液晶,这么多年了,灯管和背光板也该换了

网友:
是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最后用软件测试是蓝色不足,当初不该这么粗心呀,各位抱歉了,现在这种情况不知是属于驱动板的事,还是屏显电路的问题呢,还望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下谢谢,和VAG信号线没有关系

网友:
这块屏到现在也没修好,灯管我都给改成4灯了,还是不行,就是屏幕图像有些暗黄的感觉,是屏老化吗,有没有这种说法,或是驱动板MCU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