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600A不识别硬盘

楼主(2010-04-10):
昭阳E600A  硬盘无法识别,BIOS自检卡死在LOGO那,
拆开后发现R128这个电阻对地短路了。这个电阻是通向那个地方的啊。
这个电阻应该有个5V电压吧
上图:请教师傅们

网友:
你不是有图纸吗看连到哪不就懂啦···

网友:
你不是有图纸吗看连到哪不就懂啦···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是新手啦 。这步看不懂通向那个地方了。不应该对地短路吧

网友:
那就跟着电路走总会了吧

网友:
我也是对电路不懂,期待有对电路比较好的大哥给点指点。。

网友:
有条件的话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那就跟着电路走总会了吧
引用 网友B:

那哥哥请问这个电阻一端应该对地吗?

网友:
2端对地,1端接插槽,这个都看不懂

网友:
查查南桥吧,那个电阻一端对地是正常的

网友:
查查南桥吧,那个电阻一端对地是正常的
引用 网友C:

不修了。没条件换南桥。
谢谢各位了

网友:
那个三角的标志是接地,我手上有块HP NX5000的,也是硬盘不识别,正在修理中。。

网友:
补一下硬盘接口就好了
引用 网友D:

补了一下 ,无效

网友:
图纸你都不懂,看你要图纸也是没有用的,你所见到的有很多原因可造成这现像。不只是HDD,PCI上的任何一个都会造成。

网友:
你上什么硬盘啊?这款机上不了大硬盘,我之前发过贴求助的,无果。

忘了说一下,上大硬盘就是你说的这个现象,换小硬盘就正常了,不要走弯路了。

网友:
E600也上不了大硬盘吗?

网友:
图纸你都不懂,看你要图纸也是没有用的,你所见到的有很多原因可造成这现像。不只是HDD,PCI上的任何一个都会造成。
引用 网友E:

哥哥,不是每个人都向你那样有条件去专门学习图纸的,小弟是修手机跳槽过来的
没有思路上来问问难道有错吗?
我承认我对主版不懂,我懂我干吗还上来求人啊?
你们高手就不能说话和气点吗?

网友:
你上什么硬盘啊?这款机上不了大硬盘,我之前发过贴求助的,无果。

忘了说一下,上大硬盘就是你说的这个现象,换小硬盘就正常了,不要走弯路了。
引用 网友F:

哥哥。谢谢了,就是硬盘的问题。换个40G的硬盘问题解决。
无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