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125 插USB 提示集线器端口上电涌

楼主(2010-04-10):
这款机器客户拿来说 经常用USB口 就出现这个问题 USB鼠标 U盘都不好用 插上就提示集线器端口上的电涌 本人南桥已经换过了 还是一样问题 请兄弟们给 回帖 谢谢
U盘

网友:
电压正常吗···

网友:
看看上面有没有装一个过流保护芯片,一二五有几个版本,找到对应图纸查一下

网友:
应该是查USB5V供电调整电路。是,

网友:
应该查供电啊

网友:
USB口和南桥相连的电感或二极管有问题.

网友:
一般有个检测芯片到南桥的,你检查下检测芯片可能是坏掉了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体供电检测电路

网友:
USB供电电路路

网友:
电涌问题百分之九十都出在南桥上,建议重新更换一片南桥试试

网友:
具体电压是什么情况啊,查清楚再做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