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2028手柄求助

楼主(2010-04-10):
白光2028的手柄中间有一个蓝色的小元件,是电容吗?标的是什么数字呢?
还有手柄接线处中间有一个用透明硬胶(玻璃?)固定的两个管脚(就是蓝色小元件的上方),不知道有什么用,难道是热电偶?
有朋友知道吗?

网友:
是104(0.1uf)的电容,另一个是负温电阻,常温下有十几K电阻。

网友:
负温电阻知道规格吗?电容用陶瓷电容替换没问题吧
引用 网友A:

104电容可用独石。负温电阻(8K)找最小的(象4148二极管)。

网友:
104电容可用独石。负温电阻(8K)找最小的(象4148二极管)。
引用 网友B:

谢谢发友和阿平的帮忙!阿平,也就是说负温电阻要买4148那样玻璃封装的对吧

网友:
104电容可用独石。负温电阻(8K)找最小的(象4148二极管)。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唯独没有找到8K的负温电阻啊,10k的最常见,其他规格也有,晕啊,难道要3k和5k串联用?

网友B:
淘宝上唯独没有找到8K的负温电阻啊,10k的最常见,其他规格也有,晕啊,难道要3k和5k串联用?
引用 网友A:

改造仿的?可装个10K的一试。

网友A:
改造仿的?可装个10K的一试。
引用 网友B:

原装断了一个负温度电阻接线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