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M的本本能开机但是显示屏不亮!

楼主(2010-04-10):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X50M的本本能开机但是显示屏不亮!怀疑北桥!之后决定重新种植北桥!吹下北桥结果发现主版上的焊点掉了4个!现在就是不知道这4点是空脚还是有连线的啊!要是有连线应该连到那?

网友:
不知道哦,有点位图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这电路图吗??发我一份好吗??谢谢!!993519998@QQ.COM

网友:
刀片划开来处理一下不行?我见过别人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
用肉眼就可以看到  如果有断线的话可以用很细漆包线去连上啊  我搞的多可以的

网友:
划开就知道了,我都是这么搞的,很简单的,不要看掉点就怕啊

网友:
取下时,没有拉出丝的,都是空点。

网友:
估计是用风枪搞的,呵呵。。。

网友:
一般都是空点  楼主仔细看看 !

网友:
容易掉的大多是空点

网友:
建议用刀片刮掉白漆,就可以看明白了

网友:
那么多,应该不是空点

网友:
用万用表测试阻值可以测出来吧,空点是无穷大,不是空点应该是有阻值的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  应该是空脚 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