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不过CPU

楼主(2010-04-10):
DELL D600 CPU 不工作,南北桥测量都正常,更换CPU及供电问题依旧。请师傅指教!
cpu

网友:
CPURst有没有呢

网友:
查CPU供电,时钟,复位,上假负载打一下AD线,可能北桥虚焊了。可以用力压着北桥开机试一下看看跑马吗?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坏的,这款机子桥坏多

网友:
有可能事CPU座虚焊啊

网友:
主要查一点电压没有问题 就查控制信号

网友:
可能是CPU插座虚焊了

网友:
DELL D600的通病一是网卡,二是南桥能常就是这两个问题中的一个
还有就是那个让人头痛电源口插错地方

网友:
查CPU的工作条件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