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K8-X-CAYZ主板供电正常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10):
今天维修了一块华硕的主板K8-X-CAYZ,拿到主板之后量供电,ATX电源接口正常,CPU供电接口正常,待机正常3.3v内存供电正常,上假负载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测内存供电2.6v正常,bios31#脚1.6v正常,最后不知道怎么维修了,然后上基地来转转,看到一哥们发的贴跟我的故障很相似  而他最终是因为CPU供电的下面有一个针线短线了,我觉得我的板就有希望了,我也仔细看看了我的这个板子最终让我发现了问题,在AGP的旁边有个跟io一样脚数的一个空脚 ,有两个脚连在一起了,我永烙铁把他们挪开,之后大功告成, 忠告大家维修的时候尽量仔细点。                                                                  第一次说维修经验,说的不好请见谅

网友:
靠!楼主还真是细心啊!

网友:
不细心怎么能维修好板呢

网友:
这么神奇啊。那下次也得小心点看仔细啦

网友:
不细心那里能修好东西哦~~楼主说的那个引脚跟I/O一样的应该是网卡吧

网友:
同意楼 上所说 ,网卡故障可能导致不开机,记得有人说,主板不工作,把网卡芯片拆下后就OK了的

网友:
不是网卡,只是AGP旁边的一个空脚,网卡我还是认识的。

网友:
很多时候按规则去检查,都正常时会觉得无从下手,细心观察是每个修理者必备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