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一个常识问题

楼主(2010-04-10):
最近查阅相关资料,感觉越来越混乱

D8L  是单8还是双8?
S8L  是双8还是单8?

我见有些资料上写D8L 是Double 8 LVDS,而Double是英文“双”的意思, S8L是 Single 8 LVDS 是单8的意思。

而国内的资料,又正好相反,D8L 被简称为单8L,S8L被称为双8L
求各位同行指点一下。

网友:
你知道你就讲一下嘛!我以前学的时候都没讲这些。在广州时,都不用考虑这个,直接报屏型号,去配板的地方,商家帮搞定了,程序都不用自己刷,屏线也不用自己选,只管回去接线就OK了。现在回家自己做,才想到是这个问题。

前面的D S究竟是以英文的为准还是以拼音为准

网友:
难道没有人肯出来打几个字吗?不可能这么多人都没人知道的,是不是大家忙,都不屑回答呢?

网友:
不管代表什么,拿到不熟悉的屏先看型号,再找到规格书,不就行了啊。

网友:
要看是单8还是双8看屏接口就可以了,屏接口上面有一排小圆点看一下有几对,十对就是双8,五对就是单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