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RT是刷新电路的问题吗

楼主(2010-04-10):
早期故障是使用中突然收缩,左右2边各出现1寸左右竖条黑边,从顶到底。用手拍或等一会,故障消失,感觉是虚焊,将可疑部位补焊后故障依旧。持续1周。
接着2天,开机 两边有S形的上下移动的竖条,数秒钟后S型逐渐变小,最后变竖直,恢复正常。或者出现S形的上下移动的竖条时关闭电源再开就正常。
现在,开机进去1280*800,图像像刷新率过高,直抖动。进800*600,图像左边有一黑条,过一回整个画面也抖动,像刷新率过高那样,只有在DOS下图像正常,但是图像左边同样有一黑条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除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好像是行电路的问题。

网友:
看看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

网友:
检查2次供电的电容

网友:
这样的故障还是不多见的 可以先仔细观察下 有坏的元件吗

网友:
你先检查是否接触不良!!!(用手拍拍试试....)

网友:
三个地方,一个是升压电路,二是行电路,三是回授电路!

网友:
学习中......
还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学习中,楼主问题解决了   通知我们一下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电容,滤波不好

网友:
看一下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