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故障真多

楼主(2010-04-10):
一台LG T17LC-1没显示,打开发现高压包已经爆出白白的东西,换了新包后出现图象干扰,两边还有锯齿波,还有横线黑线抖动,而且行副很大,调不了,只好继续检查,查到升压管有两个脚短路了,型号是10N20C,有634A换后行幅可以调了,但还是有上面那些干扰,电容也换了,尾板也补焊了也不行,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高压包反馈到电源的线接了码

网友:
不是原厂包吧

网友:
换个原装包吧,代用的使用起来效果都不理想的

网友:
换个原装的高压包吧你这个可能不行

网友:
换了个包解决了,原来那个包调高加速极电压高压包就发出滋滋声,就猜想那个包不行了,谢谢各位

网友:
高压包连接电源线没接或接反了··!绝对是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