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例映泰945GZ MICRO 775SE 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0-04-10):
也是映泰945GZ MICRO 775SE,不过内存。查内存供电,发现正常。后查SMBCLK和SMBDATA,发现电压时高时低,有时还会延时一定的时间才有电压。查线路未果。后来考虑是否由于BIOS数据不对导致,刷BIOS,测试OK。不知道这样考虑对不对。

网友:
以前也见过,这个主板跑FF,可是我刷了BIOS之后跑到41,可能程序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