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19跑C7,,求助中..

楼主(2010-04-10):
V星MS-7519跑C7,小喇叭是一长六短,内存通不过,供电,1.8V.0.9V都正常,排阻也没问题,是哪里的问题,求助中,,...
求助

网友:
用手压北桥,刷BIOS,排出了没

网友:
用力压过北桥,还是老样子跑C7,正考虑刷BIOS

网友:
多换几条内存 试试 不行你就刷bios吧 还有北桥 北桥有些空焊用力压是没用的只能加焊试

网友:
如果是从d1开始跑马的在跑C7的话就有可能不是内存 可能是键盘鼠标口

网友:
楼上的说得好,跑一下PS2电路。

网友:
换一个IO试一下吧

网友:
刷BIOS
测下北桥阻值

网友:
加焊北桥吧

网友:
内存电压多少

网友:
还在内部分。看一下V星专用心片。刷下BIOS试一下

网友:
看看 键盘 跳线 跳了 没

网友:
多换几根内存,在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刷BIOS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看看时钟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