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济,在线急等:一块昂达主板昂达NF57OT

楼主(2010-04-10):
第一次准备加焊,操作不小心,把这个桥芯片靠近PCI-E显卡的地方电阻和电容全部搞动了,现在就是求助那位有这个主板的,把这个桥芯片部分的原件,照一个清晰的照片传给我,那些小配件没掉,但是我不晓得阻值大小,万分感谢中。

这个主板的型号是:昂达NF57OT  坂本是2.0的

原来的故障是开机能跑马,但是PCI-E显卡无输出,是白屏,已经排除了显卡问题。所以才想到去加焊桥。

还有就是这个桥焊盘上,靠近左下角的地方,有2个地方,我在用烙铁头脱焊的时候,发现有2条是连在一起了,这个是不是正常的?照片上可以看到2条比较长的有锡焊的地方i。

图片我已经传在附件上,希望那位有这个主板的,帮我对着写一下,多谢

网友:
在线急等啊,不要掉下去了,那位有这个主板的,帮忙一下,多谢

网友:
这个急也没办法的,
不知道阻值不怕,件不是都还在吗?
对着主板上的标示把邻近的件仔细归位就行了
标着C的是电容,R是电阻,F是电感.

网友:
这个急也没办法的,
不知道阻值不怕,件不是都还在吗?
对着主板上的标示把邻近的件仔细归位就行了
标着C的是电容,R是电阻,F是电感.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这个意思,标志我还是认识,问题是那些空位比实际的配件还要多,不知道那些位置上到底是要装多大的电阻和电容,那些是空位不要装的。明白了我的意思了吗?兄弟们

网友:
一样的主板很难有的啊。祝你早日找到有这块主板的人吧。现在只能试着对着主板标识把元件复位吧。可以试试吧。装上去完了打一下阻值,别为0,就加电开机吧,应该是不会烧桥的。那些小东西电流小。

网友:
这个要求有点难度,要想拍清楚这么小的原件。对摄影技术及相机要求很高呀

网友:
等待我们13楼的昂达售后有没有实物板。。。

网友:
果然是高手啊

网友:
那几条线仔细看看,量下是不是通的,是否有开路,还有你说的两条线边在一起,仔细看看,是不是本来就应该连一起

网友:
继续等,那位兄弟帮一下忙

网友:
这个版还不是很老,到电脑城找找看

网友:
这个版还不是很老,到电脑城找找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处于 乡镇上,没的电脑城,所以只好求各位了。

网友:
没有库存。找不到了

网友:
你怎么加焊会搞成这样,手抖啊,看样子以后我也要小心

网友:
昂达NF57OT   我给你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