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的845PEB主板集成声卡声音失真

楼主(2010-04-10):
有一个捷波的845PE主板,有声音,但声音失真,驱动没问题,请问哪里坏了。。

还有这个主板不太支持USB启动,我用相同的U盘在其它机启动用1分多钟,用此板启动要等上7,8分钟,有个版本的PE还会蓝屏。

网友:
请问一下是不是声卡晶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这个不一定就是硬件的问题,检查要从软到硬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测试声音失真的?有没换过其它播放器?

网友:
换个声卡芯片试一下。。

网友:
声卡芯片。或耦合电容。

网友:
如果驱动没有问题的话 声卡芯片可能性太大了

网友:
看晶振的频率正不正常,还有输出的耦合电容有没有漏电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