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e-vm 奇怪问题

楼主(2010-04-10):
华硕p5pe-vm可以亮 就是南桥和北桥中间有一组供电管发烫 换过还不好
华硕

网友:
那主板能坚持多久呀

网友:
看S极是不是阻值变小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没什么事 把他换成大管子用的时间还久点

网友:
可是周边有什么元件轻微短路吧,或是有元件变质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