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1暗屏~

楼主(2010-04-10):
灯管断了,高压条 有问题。。。 现在想用个通用的代换。。
暗屏

网友:
换灯管啊······

网友:
这款机器屏暗的 是有通病的,屏上的控制信号线断 也会造成屏暗啊

网友:
是这根, 但是T2的都是屏线断这个线,飞线就行了的

网友:
用屏供电作为开关信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