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水平一条亮线

楼主(2010-04-10):
长城显示器(MTGW16 1772ED)水平一条亮线,另外关闭电源就连续滴哒的响,拔了电源就不响了。请问朋友们该先修理什么?谢谢

网友:
场IC虚焊,或者是偏转线圈的插座虚焊了

网友:
2# 武汉天涯浪子 换了IC问题积极了,谢谢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
先查场扫描供电电源是不是正常,然后就是IC一步步来。

网友:
场扫描部分的问题,如果补焊不行,就换芯片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场IC虚焊了,焊一下,不然再测一下,供电12v和-12v,都有吗,没有-12V也会亮线,

网友:
场电源电容试换下

网友:
1。检查场电压
2。检查是否有虚焊(常见问题)
1772ED好像是用TDA8172场块,有条件最好换一个试试

网友:
场部分的问题应该好修,主要就是一个场块了,和检查给场块子的供电。

网友:
哪个是场IC

网友:
11# oolong888 TDA8172为场集成块。

网友:
出现一条线行管击穿引起短路有滴哒声!

网友:
长部分问题最好搞了 不过8172记得垫片哦 我修过好多没有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