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HP NC4000 CPU跑F0

楼主(2010-04-10):
加电到0.54A,电流停止,跑马F0。诊断卡FRAME灯,RESET等微亮但不闪。不亮北桥,CPU有微温。测主板各电感电压,除CPU供电不正常(正常时应该为1.4V,现在只有0.9V)其他电感电压均正常。于是测CPU供电芯片LM2729的工作条件:VDD 5V,PST#  1.06V,PGOOD 3.29V,CPUSTOP 2.75V,PM-DPRSLPVR 0V,PWR-GOOD 3.3V
个人觉得PM-DPRSLPVR  0V不正常。查图纸,该脚与北桥的FAN直通。
联想到基地还有一位同仁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就是上电后,如果风扇高速常转,机器就不能开机。风扇如能停下来,机器就正常启动了。于是我加焊了北桥,无果!故障依旧。是不是北桥坏了呢?在下学艺不精,望得到师傅们的指点,望有对此故障有兴趣的朋友一起讨论讨论,以求共同进步。。。

网友:
自己顶下,免得沉底

网友:
怎么没一个人发表下见解啊。。。

网友:
你看R54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看R54有没有问题,看下电阻另一端有电压不,

网友:
这信号有没有看到它经过偶尔电容到芯片的SS脚,是软启动用的

网友:
大哥,,你误倒我们啦,  北桥和南桥你都分不清楚吗,PM_DPRSLPVR这是个休眠信号,自然是由南桥发出来的,

网友:
上假负载测CPU 工作条件 0.9属正常电压

网友:
PM_DPRSLPVR是南桥发出的休眠信号,最好是先打个波 看看CPU跑马了没有啊

网友:
PM_DPRSLPVR,确实是从南桥发出来的。是我错了。。。。但现在是我在主板上找不到R54这个电阻啊。图纸上并没有标出这个电阻来,能告诉我大概位置么?

网友:
在LM2729的右下方有个电阻和PM_DPRSLPVR相连。两端都没电压。。。问题在南桥。。???

网友:
刚刚加焊了下南桥。还是不行。PM_DPRSLPVR出不来。北桥我也已经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