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MF786显示器白屏关机有亮点

楼主(2010-04-10):
显示器故障为白屏 屏闪 高亮 关机有亮点。
G1开机为—50V   关机有—150 断开g1滤波电容有210V。

网友:
关机打点就那两个零,然后是显像管,应该是好修的!

网友:
主要是白屏 屏闪,G2 250V.

网友:
关机亮点已经修好了,还在是白屏 屏闪并且高亮度,大侠们帮帮忙,说说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