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大们个问题液晶屏亮度高发白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0-04-10):
联想L195WE原先故障是开机闪下就黑屏,我换了块原装驱动板,换了以后就是屏幕发白很亮,调也调不暗,按出厂设置也不行,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重刷下程序!

网友:
是程序有问题。重刷一个

网友:
这个我没程序  驱动板是网上买了的

网友:
那就不好办了,要不你去当地的电脑公司让他们帮你刷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