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给修下清华同方显示器

楼主(2010-04-10):
一台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 型号为(tdc-9l80d) 开机屏幕闪烁很厉害 都是横向白色的  刚开始以为是屏线松了   从插了下好了但是用了一会故障依旧   芯片都加焊了   还是一样    水见过类似的故障

网友:
闪烁的时候字都是虚的

网友:
有没有换过屏线试试,不过清华同方屏坏的比较多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试下,是那部分的问题才比较好处理呀。

网友:
这是屏驱动IC损坏,更换屏IC就行

网友:
动屏线能正常,就是屏线的问题撒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碰到过,换屏线看好没有好,不好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2010-05-12):
是 BIOS的问题

网友:
不是动了屏线就能正常一会儿吗,那就换条屏线试下啊

网友:
估计屏挂了吧

网友:
替换方法解决,把屏线擦擦擦,查电压正常不,。

网友:
刮屏线或是换根,如果是刮的话,正常了记得上点高压熔胶。那样能更牢固。。。

网友:
楼上高手们都说了,这问题如果是我来处理,只有两个方法,一换屏线,二,换驱动板试试,最坏的打算是屏坏!

网友:
通用测试一下吧,如果还是这样子,就还给客户,让他买新的吧

网友:
换屏线还不行的话啊   再换换驱动板试试    如果还不行的话   客户怎样拿来的还让他怎样拿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