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显卡可以改为一体电脑专用显卡吗

楼主(2010-04-10):
如图片所示,为一张神舟一体电脑显卡,经过测试为显卡坏,一体机原机型是通过显卡左下角排插针插线和显示屏连接。我想问的是那个接口是DVI还是VGA形式传输。是否可以用普通显卡改。如果可以的话,是用DVI还是VGA显卡来改。谢谢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
从上面那个接口看,外接那个是VGA的,这个应该是DVI的吧,我猜的噢,没证据

网友:
一体机箱主板上如果有PCI-E X16、X8槽就可以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为什么这样说,知识点在那里

网友:
上边是VGA的看着像 下边好像是DVI的呀 呵呵

网友:
我把这张显卡插到台式机主板上自检都不能通过,所以应该可以判断这张显卡坏了。

网友:
图这么小,怎么看?
先把测得的对地阻值上传上来再说

网友:
应该是vga 的

网友:
问题已解决,改线已成功。那个接口是VGA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