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基FP71G+加电显

楼主(2010-04-10):
我有一个明基的FP71G+的液晶,接电后电源指示灯不亮,过一会儿才亮,但屏幕没显示,已经接数据线了,供电正常,高压没有问题,高压的控制信号没有,亮调的有,会不会是MCU坏了啊,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后来发现有一现象,指示灯亮了以后,屏幕亮一下就灭,亮的时候屏幕显示也不正常,有时有竖道,有时花,亮的时候控制信号有,随即就没了,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明显是控制板坏,换掉就好了,修了不下100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