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上电时序,最新分析,分两段。现为待机部分

楼主(2010-04-10):
ASUS上电时序

首先分两个部分的讲解,1。按POWER-BUTTON之前产生的电压,
先看看有的信号和电压:A/D DOCK IN.
                        BAT-CON
                        TS1#,SMBO-DAT,SMBO-CLK
                        CHG-PDS,CHG-PDL
                        AC-BAT-SYS
                        +5VAO
                        BAT-S
                        +3VAO
                        +5VA,+3VA
                        +3VA-EC,+3PLL,+3VACC
                        EC-RST
                        32.768KHZ
                        VSUS-ON
                        ENBL
                        +12VSUS
                        +3VSUS,+5VSUS,
                        SUS-PWRGD
                        PM-RSMRST
                        RTC-BAT, RTC-VCC,32.768KHZ,RTC-RST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待机前的上电动作:
当电源插入时通过ADAPTER,产生A/D DOCK-IN 19V电压,则电池通过接口产生BAT-CON,那么电池插入时,拉低TS1#为低电平,TSI#主要是侦察电池是不是插进来了,SMBO-DAT,CLK这个两个信号主要是侦察电池电量。
A/D DLCK IN去往两个地方,一是去往隔离电路,另一路则去往MAX8725,使其输出CHG-PDL,PDS,开启A/D DOLK-IN,BAT-CON,转成AC-BAT-SYS,PDS到PQ8801,PQ8811G极控制使其顺利导通产生AC-BAT-SYS,PDL则到PQ8800G极导通BAT-S(BATS是BAT-CON经过L8803),转成的AC-BAT-SYS。

那么AC-BAT-SYS到TPS51120,接到主供电,就直接产生+5VAO,+5VAO经过U8102产生+3VAO,这是一个线性稳压芯片.

5VAO从PIN1 IN,在PIN3做一个SHND#,3PIN OUT+3VAO,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反馈电路:FB=100K除(100K+174K)X3V=1.09V。
+5VAO,+3VAO经过隔离测试点产生+5VA,+3VA。而+3VA过L3000,产生+3VA-EC,过R3002,过R3000产生+3VACC,+3VPLL。同时给EC做主供电。+3VA-EC输入芯片U3001产生EC-RST#,当EC接收到工作从P160出EC-XOUT给晶振提供电压使其产生32.768KHZ,EC满足以上条件后,再与BIOS进行AD交换便产生了VSUS-ON,导通Q8105使Q8105B关闭,过电阻R8106产生了ENBL信号。做后级TPS51120使能信号。
        在这个之前EN先送去U8100线性稳压芯片做使能信号产生12SUS。

OK,下一步,到TPS51120做使能信号。就这样子产生了最终的+3VSUS,+5VSUS,芯片输出OK后,输出SUS-PWRGD,我们看下2.5VREF的情况

它是+5VO经过R9000和稳压二极管 U9000产生的REF,利用二极管的反向击穿性,在端处会产生一个稳压的电压(+2。5VREF),稳压二极管电流越大则稳压效果越好,但电流过大超出额定功率则会使二极管损坏,所以串联一个电阻R9000做限流
当EC接收到SUS-PG后发出PM-RSMRST.

下面看下RCT电路。+RTCBAT经过R2000经过D2000产生VCC-RTC,,D2000作用就相当于一个比较器,当电源工作时则+VCC-RTC由+3VA来提供,没有则由COMS提供。+VCC-RTC经过三个电阻输入给南桥。则输出RTC-XI,RTC-X2给晶振X2000产生32.76KHZ,写了手有不爽,累了累了。下次继续开启部分。。。。。。。。。。。

网友:
好好。原来是晓军哥哥架到。
华硕这个鸟东西,一般两年之后出故障就只能报废的多。下手起来很麻烦。不如国产的联想。

网友:
ASUS的板子确实有点难修。主板的分布有点不同。但大致是大同小异。。。。。

网友:
很期待能有更多这样的文章,给我们学徒讲讲开机过程,

网友:
现在华硕出的 87TD 88TD 989TD那是相当难修

网友:
从图上怎么判断是待机就有的VSUS_ON,还是按了SWBUTTON才有的?

网友:
这资料太有用了~谢谢楼主 ~等我收藏起来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坚决收藏

网友:
LZ快一年没上本论坛了,但一上来就带好东西,我等十分感激

网友:
图纸都是按照顺序一页一页的排版的。这个VSUS-ON是做后级使能信号的,TPS1120,3V.5V,就相当于IBM 的SHDN#一样,反推:3V.5V在开启之后才产生那么VSUS-ON也就会在开启的时候才会产生。

网友:
新人报道,看看大侠们的高见。

网友:
又见林志颖。

网友:
适合什么机型的,楼主把图也传上来吧,方便分析。

网友:
工程师太像了

网友:
嗯,大家帮忙出点主意吧,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适合Z99AT8M/  ,A6。基本上A系列。只是局部不一样。不过小的局部一看便会。。。。

网友:
LZ工程师没什么分别了,太有才了!学习了。

网友:
待机部分分析的比较细致。顶一下。

网友:
军哥下次你的时候说明是华硕的一些什么机型吧。这样更容易懂。   开启部分时序 什么时候讲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