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 vcore电压偏低1.1v

楼主(2010-04-10):
今天来了个昂达N61G 主板,以开始南桥发烫,南桥供电1117管子,内存供电偏低,南桥周围短路,9202控制的管子也短路北桥周围电容短路,cpu没有电压,应该是南桥坏了!换了南桥后,供电正常了没有短路了,就是vcore电压偏低为1.1v,诊断卡的复位等过几秒就灭了,复位了,但过一会复位等又亮了,就常亮,有时忽亮忽灭!IO IT83627HG-AW有点烫!这板子一插电源就开机,关不了机单有跳变,vcore的vid0-4的组合是00010,vid1为3.5v,其他的0v,,,控制组合是IT8266R控制的,IO发生vid给IT8266R,在发给pwm芯片,,,,,,这板子是那个坏了,安cpu.北桥没效果

网友:
正常的1.2v

网友:
1.1V电压正常,,,这板就这样

网友:
现在是无显示,不跑码 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这板北桥空焊会引起这种情况。加焊试一下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吧

网友:
以前修一批N61都是北桥通病 没见过南桥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