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7S主板怪故障求助!!在线等~~~

楼主(2010-04-10):
一台华硕W7S
笔记本
,之前拿过来是白屏,昨晚加焊显存后试机正常,想等它凉透了再试机测试,于是把等到今天早上再试机,第一次试机OK正常,把电拔掉后过一会儿再试机就开不了机了.....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分析.....
在线等~~~谢谢!!!
开不了机

网友:
再说明一下.机器不开机是通电,但无显示,电流上到1.1几安的样子然后再一点一点往上走,如1.12 1.13 1.14 如此.

网友:
显卡做一下

网友:
不用想了 去干北桥

网友:
把北桥做下吧

网友:
做下北橋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北桥不同于华硕AMD CPU板子上NVIDIA的6100北桥,没那么容易坏,楼主还是先把故障判断清楚了再动桥。
你拆下裸板点一下,看CPU供电是否已经产生,电流一点点的住上涨像是某个芯片散热不好,或是有短路。再看看CPU有没有复位,BIOS的片选信号是不是正常。一步步住下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