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康柏N610C3V5V待机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0-04-10):
接修一台610C的机器,不上电,开关处无电压,该机器主版号:PCB-PC8415MB-43A-VER1.2   PP2040。用的是845MP北桥,南桥上方一块独立的电源小板,是MAX1632和1715组合,查电源1632无3V5V待机电压,但1632的21#VL线性电压5V正常输出。在论坛找了没这个一样的图纸,只找到几个类似的分析才知道1632的ON3和ON5是受1715输出2.5V控制的,必须1715先工作,查1715实际状态20#21#VDD和VCC都有4.9V电压,9#的REF为0v,10#是直接接到1632的VL5V输出,11#脚接1632的10#SKIP.关键的1715的4#V+电压却只有4V左右,查线路发现1715的V+是VBAT电压,竟然是直接到电池的正极的,为了验证,在电池接口座给了个10V左右的电压(外部维修电源),这时1715的2.5V输出正常,随后测1632的3V5V待机也有了,想请教高手,莫非要装上电池才会有待机电压?不装电池就无法开机?还是电池充电隔离电路有问题?请修过610C的朋友赐教,如何才能修出这个PVBAT电压?因为客户的电池我测了已经失效了。另外:根据客户的描述:说是使用的时候听到机器内部炸了一下然后就掉电再开不了,我检查主板却没任何炸毁的原件,估计可能是电池内部炸了原件,还没拆电池验证。附图1715

网友:
刚才修好待机电压后,开关处有3V电压了,但是仍然不开机,超级IO是LPC47N252-SD,查了IO的供电正常,示波器测32KH也有波形,看来这个IO不好弄了!头大!准备放手算了!利益不高!唉!浪费了我不少精力!

网友:
V+怎么可能直接接电池正极,LZ既然发现在这了就先查查这吧,这样是不行的
电池保护隔离有问题啊,应该有开关管子坏了,还有查查充电电路上的元件

网友:
不接电池可以开机的,这电源板没问题的话你再看一下电源接口那块小板,上面一个IC跟那个MOS管都容易坏,不充电跟它们都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