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300问题

楼主(2010-04-10):
量主板南,北桥,CPU各供电都有。CPU核心供电为0.95   PG1.0   复位1.0    北桥2.5   1.5  1.05  1.8     就裸板上电电流0.42的样子就不动了   北桥855GM   南桥801DBM    时钟有0.3的样子,I/O 也起震了。。。
   我把BIOS拆了也是这个电流,南桥换过,BIOS从基地下了个刷了也是没用。
   这种问题应该从那里查起了呢???
   各位请指点下。。。
   电源管理芯片是M3885,带程序的

MAX1987 MAX1988 CPU供电.pdf

CPU供电IC MAX1987

电源IC M3885

网友:
各位给点意见撒。给帮忙顶下哦。。别沉了哦

网友:
测一下EC和时钟,最好刷一下EC和BIOS。

网友:
EC时钟有起震   EC就没办法刷了哦!

网友:
楼主测量的0.92V 是CPU 电感前段的电压吧。我昨天修了一个旭日150的机器,也是电流到0.40就不动了。
以为CPU 无供电,测量时没注意,CPU 供电电感的前段电压是0.92V。
换到电感后段测量是1.3V.
最好是看下CPU 的PG信号有没有出来 。
我的旭日150 的机器 放电就OK 了。呵呵

我是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