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 BIOS 的问题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4-10):
有一台DELL INSPIRON 1525
笔记本
,开机有密码,是上电密码,我重新刷新了BIOS都没有用
问题还是一样,出现了一串代码: #FZLJJF1-595B ,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设计这种BIOS,有哪位高手可以出来帮助一下,
感激!
笔记本

网友:
不设计这样的BIOS,客户会找到你吗?

网友:
现在的机子密码都是保存在码片里的,刷BIOS没用 要刷码片地

网友:
这么说来,还挺高难的啊!

网友:
我解过这个密码,刷BIOS 能好的 ,你再刷一下试试,DELL 新机器密码刷BIOS 能解掉

网友:
应该可以刷新bios好用的,这个机器的密码是存到bios里面的。估计你是没有刷进去吧,或者bios芯片被锁死了,你换个同样型号的空白芯片试试。

网友:
DELL的密码的确在密码芯片里,需要编程器读出解密!或联系厂家解决!

网友:
DELL有些有一个EPROM里面存储密码。在D610上叫PW1。不知道这个机种上叫什么,你可以试着看下。也许套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