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四灯的一个灯坏了,我不想换灯管怎么弄

楼主(2010-04-10):
19寸液晶显示器,开机一闪就灭,查出一个灯管坏了,想问的是,高压那里是四灯小口的,我现在不想换灯管,怎么样改只用那三个灯,另外一个灯不用,以后看论谈里的朋友说是不是,把三个灯管接在高压条上,省下一接一个10M的电阻 ,是不是这样,不知还有什么其它的方法吗

网友:
还是换灯管吧,这种方法我试过不太稳定,有时还是会黑屏的.

网友:
在一个接口上用100K电阻看看

网友:
可以用俩灯管的高压条啊,最好还是换灯管,反正是一个,挺快的。

网友:
我想把接上电阻再试一下,看看电流差不多就行,电流太小的,或太大了不好,我现用有的是大的电阻

网友:
短接一个电阻

网友:
那最好还是换一个二灯的高压条为好!

网友(2010-05-13):
换灯管,很快的啊

网友:
四灯改成双灯,亮度变化不大,因为现在的185尺寸宽屏都是双灯的。有的原来四灯高压板不做任何改动就可以直接跳成双灯的,大部分四灯的需要改动一下电路。

网友:
把高压板的灯管的反馈电路改下就行了! 很简单的!

网友:
换个高压板!两个灯的!

网友:
直接短接灯口就是了,经常这么做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改成双灯的,成本才几块钱~~

网友:
发表于 2010-5-13 14:37 | 只看该作者 直接短接灯口就是了,经常这么做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5053-1-1.html
我也这样干过,不知道其他朋友说的接上电阻当假负载,都测试过没有?

网友:
你把四灯小口坏的那个连到一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