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4-10):
交换机后的电脑偶而不能上网,有几个不同房间的几个电脑有时候不能上网,有一台电脑我看了一下,自动获取IP失败,设手动一样不能上网,这个是哪儿的问题呢?请教高手
电脑

网友:
这个目前了讲我是不能够确切的指出哪里有问题,不过可以建议楼主您吧,交换机的型号,网络连接环境,,病症发生时间,在发病前有何征兆没有,提供一些以便高手可以确切快速的分析

网友:
要的,因为她机房是锁着的,我也不看见,只是知道,他是一条主线过一个路由,然后接交换机,交换机的线分在了一层楼的很多个办公室,办公室又接路由器连分机,具体情况我星期一到机房看到情况在发上来,我现在在想是不是路由的问题..

网友:
中毒了就这个鸟样了!装个360 arp试试!由于arp太多了,网管被广播淹没了!所以dhcp广播无法找到

网友:
检查一下从路由到交换机的网线,如果没有ARP的话就应该是网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