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710液晶修理的教训

楼主(2010-04-10):
本人接修一台17寸的LG液晶。插电无法应,检查,怀疑高压电源一体版故障,后换电源高压一体版,由于没有同型号的配件,用1719的替上,开机冒白烟,有臭味,显示高亮白屏,找原因由于翻动,致使屏线脱落,重插,不小心屏线破裂。现在还没修复中,但愿屏没坏。尊敬的同行,屏可能坏吗?求解。谢谢

网友:
估计危险了

网友:
屏应该不会有事吧,估计也就是屏电路烧坏。你找到烧毁元件的位置了吗

网友:
屏不会坏,是哪个屏线破了,屏内的还是解码板接屏的?
屏里面那线破了就等于屏报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