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显卡重影

楼主(2010-04-10):
我的AGP5200显卡松了,开机不起机,发现后重插了一下就显示出一个很清楚的桌面,和一个虚桌面。可能什么坏了?

网友:
把你的VGA线也重插下

网友:
查一下几口附近的电容,电阻,二极管

网友:
查一下显卡VGA接口的电阻和电容``

网友(2010-07-15):
核心坏了也这样。先查一下接口电路。

网友:
检测一下VGA接口的电路吧   你会有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