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 p41865PE 开机针都有电压维修

楼主(2010-04-10):
主板是QDIP4I865PE。 拿过来不开机,强制开机,OK ,测各供电,时钟,正常,上U ,,强上电,跑马!
把问题转移到开机电路,测量电池电压正常,跳线冒正常,晶振正常,测开机针 ,居然都有电压 ,如图,
也许是这个板子特性 ,一开始用20针的时候一个脚3.5V ,一个脚2.5V ,不开机(估计我这个电源坏了 ),换了24针的 自动开机,电压变成 5V。和3V,不能关机,不知道是不是IO 的问题?
请教经验,因为今天没找到合适IO ,问题,还没解决,明天继续。

对了那个小三级管 PV4-48的可用什么代换?

网友:
下班了,占楼备用
其实是这样的。我上面也说过了 ,之前是电源问题,换个24口,电源变成了5V和 3V,我不懂这个一个5V ,一个3V 怎么拉低开机的?

网友:
首先:你的图就画得很有问题,ATX 9P应该是5VSB,这个3.3VSB是由某个正电稳压器转换而来的
其次:看你那图的大概意思,图中那个应该不是三极管,是个双二极管,而且肯定有一只脚经过一只102的电阻到电池座的正极
再三:ATX 14P应该是直连W83627的,记忆中是67PIN吧,同时由5VSB经过一只472或是103这样的大电阻提供上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误导你了,楼主,我把图订正过来了。
并且你说的,那个双二级管是 SMOS 电路的,我也给它跑出来了,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ATX14P是连接83627的72PIN,不是67PIN

网友:
问题解决了,换了IO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 。就用画图啊 ,

网友:
83627是72脚5V待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