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011T电脑开机要预热原因

楼主(2010-04-10):
全汉电脑电源说明FSP GROUP INC.
电源型号:FSP300-60PNA(PF)
L012
交流220V~5A 50HZ 保险熔丝6.3A 250V~
功率300W
直流:+3.3V16.7A(ORG橙色),+5V16.0A(RED红色),+12V17.5A(YEL黄色)
+5Vsb.0A(PURP紫色),12V0.3A(BLUE蓝色)
P.G.信号(GRAY灰色).地线(BLACK黑色)
(+3.3V&+5V=118W Max)(+3.3v&+5v&+12v=280W Max)

全汉FSP250-60BN12V)多一组-5V0.3A(WHITE白色)
KA351122
KA1HO165R
四脚 KA431三脚

   问题一:电脑出现不接电源即冷机时,启动难如果夏天要约预热1分钟才能启动,在通电过程中可先看到数码家电开关有渐亮的多色光,这时如果按电源键,光鼠标会有随之按下电源键盘而闪动的红色光,不按电源键光鼠就不闪红色光,但启动不了电脑,要过一会儿就能启动电脑,至正常工作。如果关机,不要断掉电源,就能立刻启动。在断掉电源连接后,或者说冬天时,在断电后,接上电源,用电热吹风对着电源吹电源孔一会就能启动电脑,在电源加热时,随时间过程,看到前面的数码家电键有多色灯从暗渐变亮过程,同时按电源键时光鼠随之按着时会闪红色光,不按时就不闪光,一会就能启动电脑。
   问题二:电脑设定待机时间,在待机时间到时,自动关机,这时如果按电源键,电脑就重新启动进入系统,好象不是待机状态,如果间隔时间长一点,按电源键时,会听到重复的一长笛报警声,电源键灯亮,但电脑启动不了,这时要长按电源键使之关机,后再启动电脑就能正常启动,有时如果电脑进入待机后,过一段时间电脑会自动启动但又启动不了,而发出报警的一长笛声,(把两块内存条及显卡取出来,用橡皮擦擦金手指接插点,也无见效果。)这时要按电源键强行关机后才能启动。
   问题三:设定休眠时间,有时在时间到时不会自动进入休眠,手动点开始-关闭计算机按住SHIFT-点击-休眠,电脑就能进入休眠(即不能自动休眠)。电源属性选项 2分钟之后关闭监视器/5分钟之后关闭硬盘/系统待机(从不/原先选择3分钟后待机但出现待机后不正常选从不)。系统休眠选5分钟之后。
主板驱动及显卡驱动都重装过,没有作用。V8.5 chinafixP2系统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冬天天气冷关掉电脑电源过一会插上电源就不能重启动,这时对电源吹吹热风后才能启动电脑,如果电脑启用休眠或关机但不要拔去电源插线,(这时其实电脑还有通电,即+5Vsb紫色线在接通电脑电源就有电压输出供给电脑待机或休眠用)。这时随时都能启动。但当温度下降下10度时,电脑在通常能启动状态下却不能启动,还是要对电源吹热风后才能启动。在不能启动电脑状态下,测得+5Vsb电压只有3.6V,也即是USB接口的+5V电压。用电吹风对电源吹热风,当该电压升至4V时,电脑就能启动。经对该电源判断,故障与温度有关,一般是电解电容不良引起,该机的+5Vsb电压的滤波电容1000u/10V,容量下降,使电压下降,经测量发现该电容量很小,当用电吹风对其吹热风后,容量会增加很多,证明是该电容不良引起冷机启动时因电压不够,而不能启动,用25V1000U代替后,电脑启动正常了且能在冷机直接启动电脑。天骄的电脑电源多了二组三根色线分别是左+5Vsb紫线待机用/中间地黑线/右+5V红线(在电脑启动后才能测得有空载5.2V
因此如直接用其它电源代用则因没有二组三线供电而出现,没有显示硬盘灯及电源指示灯等

网友:
顶起   !!!有经验

网友(2013-06-11):
同样问题可换了电容还是启动不了。

网友(2014-03-29):
充电学习修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