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KM不开机

楼主(2010-04-10):
开机掉电 ,电流在1A左右,北桥很烫,重换了个还是一样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cpu槽子也加焊过,CPU也换过 都没好 ,高手们给个思路
不开机
cpu
掉电

网友:
我感觉还有某路电压没有出来,导致北桥发烫

网友:
查看 北桥上电容是不是短路

网友:
可能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北桥换的全新的,电压再次确认了都是OK的,

网友:
板子无CPURST#, 但pcirst和POWERGD 是正常的。

网友:
无CPU-RST,那个是北桥给的,没有是不是北桥没有搞好呀

网友:
没有cpurst 应该是北桥吧 重新做一个看看 现在市面上测试的桥 有可能本身就是坏的

网友:
再看看北桥 如果还不行 也可能是座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