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G 不显示 反复重启

楼主(2010-04-10):
加焊显卡,北桥没有用。内存也换过,cpu供电用数字表测也是正常 哪位大哥可以给点思路吗?

网友:
把外设拆下,试试

网友:
我这一台4520不触发,不知ISL6236是什么供电芯片啊

网友:
我有一台跟你一样,加焊显卡后反复重启,后来重植显卡OK。

网友:
显卡重新植一下球,或者换一块显卡

网友:
显卡拆下重做球解决,谢谢楼上和楼上的楼上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台,看电流机子马上就亮机了,就马上掉电重启。明天我重置下显卡试试。

网友:
看电流到多少了,有些板子不开机也会反复重启

网友(2010-05-19):
刚遇到一台,加焊试试

网友:
今天接到一模一樣的故障~~
POWER ON之後  不斷的反覆  斷電  重啟  斷電  重啟
簡易卸除獨立MXM顯卡與記憶體後故障相同!
等明天再來用~

有先進有遇到相同問題處理好的?
分享一下唄!!
感恩~

网友:
修过4台这个型号,AMD的cpu的。故障跟楼上的一样。重启是没认到显卡,显卡板拆下来上BGA摘显卡下来重做故障可解决,再不行的重做北桥肯定OK。能开机不显示的都是这两个故障

网友:
楼主 能否写清楚一点机器的配置  只有型号 对机器型号 还不是太熟

网友:
ACER 4520G要是开机重启5次就显示那是正常的,只要你把整机装起来就会看到奇迹!发现好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   没修好   现在知道了   重做显卡

网友:
现在的机子电压都出来了,可以跑码就要怀疑显卡,北桥

网友:
这是什么原因呢?能稍微详细点的说明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