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K9NAG保护

楼主(2010-04-10):
一块捷波K9NAG AM2的板,集成桥。开始通电量电压都正常。放CPU后就像保护了一样,但不是保护.它是亮了有2秒之后就断电了.隐约好像可以看到诊断卡跑FF.在开的话还可以开.但还是一样。然后我放上CPU假负载后不会断了.量一下电压CPU有1.46V的电压.其他电压正常。我又放上CPU还是断电。然后我把主IC RT9245A 换了.但还是一样。桥我也压了不行。放上CPU就掉电应该不是桥的问题吧?各位大师们有没有修过类似的板啊。有经验的大师们把经验和小弟说一下吧!!谢谢!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一样的问题,不知道修好了没?

网友:
一般都是CPU供电电路问题。

网友:
我碰过一张梅捷940的主板,也有这样的情况~也是CPU供电的事~不过跟桥也有关~

网友:
我的这块搞定了!原来是桥边的25M晶振惹的祸!

网友:
25m的晶振是什么的,网卡的,还是声卡的~

网友:
很多NV芯片组的板子,桥空了也会导致一些掉电现象
建议加焊桥

网友:
桥虚焊也会影响掉电,用手压桥不一定管用,最好先加焊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时钟晶振 这个板的时钟芯片在桥里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