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提示格式化 哪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0-04-10):
file:///C:/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675929501/Image/0]_EHC155H[FCHYEBLRQ_F8.jpg

哪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我这U盘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
是不是有病毒侵入啦

网友:
提示未格式化一般都是MBR或者是DBR出问题了

网友:
文件系统结构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病毒在作怪,杀毒就可以解决。

网友:
好像是中病毒了吧.你试下杀毒看能不能杀了.不能的话.那就只有格式化了.什么东西都要先舍后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