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4-10):
最近我的电脑总掉网线,必须重启才能连接,一天掉两三回,请问路过的大侠是什么原因?多谢了!!!
电脑

网友:
那原因就多啦,你是不是拉好长的线的,如果线接得长,线久了也会那样的,没拉线的就是路由器的问题,你机子本身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为什么掉线以后重新上网上不了,重启以后才能上呢?

网友:
将网卡连接速度改为10m的试试,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嘻嘻

网友:
先从软件搞起

网友:
重启后就可以正常
我觉得是系统问题吧 可以重装下看问题是否解决
还不行就检查下网线到猫的这些设备!

网友(2010-10-10):
应该系统问题啦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A:
硬件问题不大吗

网友:
先对路由器的firewall进行升级,如果不行更换猫或路由器

网友(2010-11-20):
1 网卡问题~换一个即好
2 内网有ARP 病毒
在命令提示符内输入 ARP -D
一用就能上 就可以肯定内网100% 有病毒在作怪

网友:
LS说的有道理,换网卡试试。如果网卡是板载,就杀杀毒。

网友:
如果是局域网,查一下ARP病毒
如果没有毒,装一下系统最方便,有能力也可查一下系统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