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进水了,开不了机

楼主(2010-04-10):
待机0.02    3v/5v/1.5v都有了,进水是进在充电接口那,和MAX8632ET  现在没一点思路了,求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
查一下开关的电压有吗 有没有发到EC看EC有没有发发到南桥 你这样说太笼统了 不好说

网友:
目前这情况属保护状态,你把进水地方清理好,完事把把子扔烤箱里烤烤再去修,那该好修得多

网友:
LZ 没说清楚 是不加点还是家电电流大

网友:
MAX8632有个信号检测,看是不是这边上有线断了,

网友:
烤 黄了拿来吃就好了

石头第七领域 -1 你的分数为啥成负的了

网友:
先检查M电压 然后看开关电压  在看开关按下之后的信号跳变  是到SLP电压出来啊

网友:
先烤一下,烤完后按照时序修。
IBM的时序论坛里有。
研究一下,就是修不好,也受益良多

网友:
看看是不是内存的控制线出了问题啊 一般会有断线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