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问题。。

楼主(2010-04-10):
请问。复位灯一直闪是那里的问题啊。怎么检查啊。CLK这个灯也不亮。

网友:
那就是时钟都没咯,你先查一下供电正常不

网友:
有可能是时钟芯片的问题可以试试的,,

网友:
我是新手什么都不懂啊。怎么检测时钟芯片是好是坏啊。还有怎么检测他的电压。。

网友:
我本来不懂。我通电后在那乱弄时钟芯片的那些脚。。没注意就起了火花。

网友:
前不久 好像有个高手搞过七彩虹一样的问题  你看哈

网友:
主板的三大条件是:供电,时钟,复位,你一样一样来查吧

网友:
大家看看。。我的扳子CPU供电是这样的。请问怎么检测他的供电。。是检测Q1管的S级。吗?所有的都要测试吗?如图

要是可以的话麻烦您给我指明一下或则在个图测那里是不是上面的几个管子都要测?

网友:
我测试的时候是上了CPU测试的。。上CPU测试那个复位灯一直闪。。不上的话就是一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