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主板检测卡常见的错误代码,要有经验的。

楼主(2010-04-10):
各位谁有检测卡使用经验,请告诉我几个主板维修过程中常见的错误代码,我是新手急用,我看过一些,但都有很大不同。谁能帮帮我?

网友:
00 cpu没有工作  c1内存不过  d1 内存不过  不同的bios输出也不相同的 看多了就好了

网友:
谢谢了 以后会有用的 。 2# 做个好人

网友:
上百度有好多啦

网友:
现在的检测卡垃圾得很 用不了两天 跑马了 上面的灯会闪

网友:
00 co cf ff d1
都是CPU不工作,查相关电路及bios有无片选

c1 c3 c6 a7 e1
都是内存不过,查相关路线
c1-05
循环跳变 时钟坏,bios,南桥或I/O
c1 c3 c6
内存-bios-北桥
bo
北桥坏
AGP
供电,北桥坏
0d
后不亮 显卡部分
2d
AGPAD线,初始化intr信号,查北桥供电
2b后不亮 bios,时钟发生器坏,北桥供电不正常或已挂
50 I/O
供电或I/O,南桥供电或南桥坏,bios
bios,A18跳线.PCB断线,I/O,南桥
如果出现以上代码以外的代码,就是乱码,不用管他说明书写的是什么,先刷bios再说
这些都是我的笔记归结出的,但毕竟有些代码碰到的次数不多,不能保证都对补充一下,如果bios内部程序有问题,则以上代码都可能不成立,所以如果遇到不常见的代码,比如ff,c1,以外的最好是先刷bios
c0 2a cpu
已发出寻址指令,bios未工作

c1 d3 d4 bo cpu
已工作,检测内存

26 85 8e 7f 4e 42 32
检测显卡

c1-05 20
循环跳变  I/O坏或接口有故障
  显卡故障

网友:
不同测试卡,代码显示问题也不一样,代码灵活运用

网友:
买测试卡都带用说明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