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4.87 灰5.06 加电自开机什么原因,请指导

楼主(2010-04-10):
航嘉磐石500
原始故障
不能开机 强制短接绿色底线 发现灰色只有4.4v 拆开一电容10V 2200uf 鼓了 换了后 就出现自开机现象 绿4.87 灰5.06 请指导

网友:
电脑自动开机 的话先查主板开机电路,IO                 单独接电源 工作的话绿线是不是接地了。

网友:
是单独接电源测的,绿接地还能有4.8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