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PCB电路板金属线断了怎么办?

楼主(2010-04-10):
有几种方法可以解决,能否具体的讲一下操作流程?谢谢!
方法

网友:
我以前就是做PCB板的 那个要求很高的 没专业技术最好不要修

网友:
那要看你断的线是暗线还是明线!明线的话可以飞线焊接!!暗线一般不会坏!

网友:
是明线,什么是飞线,具体一下好吗谢谢,还有其它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