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测量问题

楼主(2010-04-10):
某正常场管在路测量D——S阻值时为通路,这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要把场管拆掉,再放电测量方可?

网友:
拆下后先短路后在去测量,才是准确的。

网友:
在路测量不准备也可能真的击穿了。

网友:
如果D S通的那很有可能场馆击穿了啊~~拆下来再量量~~

网友:
那看你的管是线型电源还是开关电源
前者的管是开路性损坏,后者是短路性损坏。
如果测量后者,只能用对地阻值法去测。
而且华硕的主板上的开关电源管有的是这样的,DS阻值才2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