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接网线不能上网·····

楼主(2010-04-10):
一HP V300拿来时老毛病····做显卡拿走···过两天又来了···出于道德与生意···哎··帮它免费做吧··· 故障··
故障···插网线··能显示发送数据包的字样到但是边上的接受数据包·却接受不到数据······原以为是驱动跟系统问题··但是驱动与系统都换过N次···故障依旧!顽固!!!后来就换网卡芯片!!一连换了三个!!NO还是依旧顽固!!!又怀疑是做显卡的时候掉件了拿了台好的机子拆了对比N次!!没掉呀···哎···网桥也是好的连接网卡的线都是好的!!网线接口也加焊了!!!故障依旧!!
哎··没办法想使绝招了!!干南桥!!!!哎··刚把这想法跟师父说··就被驳回了···说人家亮机的··要是干了南不亮了就完了!
所以就没干··但是那顽固病毒又不知道怎么处理····
···忘那位高指点小弟一下!!!拜谢了!!!
芯片
显卡

网友:
看看网卡隔离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变压器问题 变压器问题

网友:
不是驱动,也不是网卡和系统,本人认为要仔细的检查
1:可以根据图纸查具体的信号和芯片 2:如果不行的话先刷BLOS程序,很多问题可能你在仔细查也查不出来,但是刷了BIOS后就解决了

网友:
网桥,网卡口。这机子好你还有二个排阻哦,

网友:
量一下网络滤波器是不是好的也就是那个像蜘蛛一样的电感,没问题的话可以考虑以下替换网卡晶振试试

网友:
查一下网络变压器吧,是不是内部断线了,打一下阻值应该很快的,发数据可以,应该网卡数据线那边没有大问题,它接口那边是分收发的,着重查一下.应该是可以的,不行就把它接口那边的全换了,就几个阻容元件加上一个变压器.

网友:
什么是网卡隔离芯片啊》???
菜豆豆

网友:
网卡芯片边上那个变压器吗???
lei513028

网友:
你是说把这些都换了还是怎么样啊大佬····
liu13403327758

网友:
不会是系统问题吧 换个硬盘重装系统试试呢

网友:
这种情况先排除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像13楼说的,先换个硬盘装个系统试下,不行再搞硬件。如果是硬件问题,我觉得很可能就是网卡芯片问题,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你可以换个试下。

网友:
觉的很又可能是系统问题 要不就是BIOS 能连上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