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的SY-I5G6VC-L开机跑00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0-04-10):
求梅捷的SY-I5G6VC-L的io及电源管理芯片具体型号!!!现在我找了二个电源管理芯片及一个winbown的io芯片换上去,但是一开机就保护关机了。强行开机也不行。把io去掉,可以强行开机,但在cpu旁边可听到吱吱响,且北桥发热异常。。。有没有朋友修过这个板?如果有,可否教下我修,我是新手。。。先谢谢了。如果你需要我测试这块板的数据,请回复我,我马上就测。且还可以用手机拍相上传。再次谢谢。

网卡吹出来了也是保护。晕。求高手指点。
----------------------------------------新进展------------2010.04.11----------------
[localimg=180,135]1[/localimg]

先谢谢各位,现在换上了io及电源 芯片等。用cpu开机,cpu的电压1.35v,电感不叫,用假负载开机,cpu电压0.9v,电感叫。无论真u还是假负载全板都无复位。用真u开机,有时跑d0,但还是没有复位。怀疑bios出问题,已经刷过bios了但还不行。内存电压供电2.63v。上真u时北桥及u都发热,约50度左右。现请教高手下一步怎样测试。小弟刚刚才学这些还是很懂,先谢谢了

-----------------------------------------------------------2010.04.12-------------------[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1[/localimg]

网友:
北桥测量短路了吗?

CPU旁边有异响,看看电容发热吗???电感发热吗????

有嫌疑的都换了

在测量北桥,短路就别搞了

网友:
打电源接口3.3V 5V 12V阻值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测试过usb的数据对地600多(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应该南桥正常?
用假负载测试内存的数据及地址线对地阻值,其中有几个不一样。正常的359,有些是350,有些是351等,但不多。大约是5条左右。数值相差在10之内。
cpu的异响应该是电感响的,但用表测试电感是通的。。。,电容也不热。
求北桥怎样测试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试过了,没有短路的。。。

网友:
难道没有人有这块板吗?有的朋友请帮下忙,谢谢

网友:
原来的电源IC和IO别人拿掉了吗?是二修还是三修板?开不了机先看待机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哈哈 你真幸运我真好有快  io是w83627hf-aw   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02+BD-9G
   不是板子信号不对 我的是865的 是不是你搞错了                           值得高兴是 板子的图跟我的一摸一样   哈哈

网友:
时钟芯片是w831948G   但是我我的是zl-865gv7lb  我才是工包板  做的一样

网友:
我的杰灵 的板子

网友:
回楼上的,我的也是865的。时钟芯片也是w83194BG。现在换了一个 io是w83627hg-aw的,可以开机了,用假负载开机时,电感吱吱叫。测试cpu所有电压偏低,才0.4v左右。但内存供电有2.65v,好像偏高了。。。下一步怎样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测试开机针脚有5v,应该是正常的,换了io后可以开机了。但电感有很明显的吱吱叫。。。

网友:
剩下的应该是供电部分了...

网友:
把场管焊下来  测量一下估计纯在软击穿 还有就是75232芯片去掉开机

网友:
在供电部分最容易忘记的就是反馈电阻测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先谢谢各位,现在换上了io及电源 芯片等。用cpu开机,cpu的电压1.35v,电感不叫,用假负载开机,cpu电压0.9v。全板无复位。用真u开机,有时跑d0,但还是没有复位。怀疑bios出问题,已经刷过bios了但还不行。内存电压供电2.63v。上真u时北桥及u都发热,约50度左右。现请教高手下一步怎样测试。小弟刚刚才学这些还是很懂,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一直关注此问题,管子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上下管都换了,电感我都换了,但电容没换,因为我拆了 一个下来测试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你所说的反馈电阻在哪个位置?现在的问题是全板无复位。。。跑00

网友:
短路吧… 检查电源IC工作条件

网友:
先查供电,再查时钟,最后查南桥加I/O的复位电路
北桥和CPU的温度可以不用管它

网友:
这个主板你不上真CPU他就叫,一开始我的也叫,管它那么多,先放个CPU上去,做好把电准备,加电再也不叫了,但是00

网友:
现在我的也是上真u不叫,也是00,楼上的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我的现在是cpu没复位。。。(整机没复位)

网友:
可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在测量北桥,短路就别搞了

网友:
先修复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