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我看看这显卡。真的很急啊。跪求结果。

楼主(2010-04-10):
一块ONDA的7600GT显卡/256MB。开机花屏。但是不是很花. 。加焊了2遍GPU。上机测试还是一样。全部都是三星的显存颗粒。于是用MATS7软件测试了一下。

结果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A[31: 0]           0            0            0            0            0
FBA[63:32]           0      8428608            0      8428608            0
FBC[31: 0]           0            0            0            0            0
FBC[63:32]           0            0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57 A57 A57 A57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A57 A57 A57 A57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6857216
Unknown Error Count: 0

显存排列如下:
                       U22   U23

                                   GPU           U20

                                                     U21

全部都是三星的颗粒。DDR3代的。 跪求高手解答。

网友:
好象是U21或者是U23,先弄U21看看吧。

网友:
这不是三星显存的那种通病,那种通病的表现是屏上有星星点点,严重时称带状甚至是大片的白点,你这卡仅仅是U23一个数据位处了状况。可能是显存或GPU脱焊所致。二者相比,显存比GPU好弄,建议先补焊U23.不行再焊GPU。不过根据经验,GPU可能性较大

网友:
错啦,不是U23,是U21

网友:
应该是U21  你加焊过GPU,那加焊下U21l了,还不行你就降频应该会好

网友:
GPU虚焊吧。

网友:
单点应该gpu 虚焊机率比较高

网友:
教个不那么容易焊坏的方法,这个结果应该是GPU虚焊了,如果你技术不够,或成功率低,建议你采用局部加焊的方法,先全200度板预热5分钟,加点焊膏,后加热在正面GPU右下角,不用很久,灯光看着锡球变得非常光亮了,可以停止加热,冷却,应该就可修复,当然,高手不用用这种方法

网友:
先用加热的方法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