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648-m7不能引导

楼主(2010-04-10):
屏幕可以点亮,每次程序运行到如图画面就死机,小光标可以闪动但键盘无反应,按NUMLOCK键指示灯也无反应。电池放过电无效。又以为是BIOS引导程序坏了,上网下了个BIN刷了一下还是如此。不知是哪的事?
电脑

网友:
重做南桥吧,一般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硬盘都没有认到啊。健盘可不可以用,跟BIOS应该没什么关系。

网友:
cpu虚焊吧,这是精英主板的通病。

网友:
这类问题,大多数都是南桥的问题,先加焊一下吧,不行的话,可要换下SB,要是认为不划算的话,可以转手卖给二手市场

网友:
键盘可以用,硬盘没安装。我只是想弄清楚程序宕在这是正在检测什么?

网友:
那楼主这张图是死了机拍的~还是没死机啊

网友:
硬盘都没有,只插个光驱看看能启动吗?

网友:
我也有一块648-M7 修了北桥供电之后 开机能认盘 就到了你那个画面死了 我认为还是BIOS的问题 等明天编程器回来 杀他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有结果了,CPU空焊。775针座,开路2个点。可惜工具只有一个锡炉和一把垃圾风枪,有搞头吗?